电脑开机,主板电路工作流程

楼主(2010-05-10):
开机流程猜测:
1.插上电源
ATX待机电路工作;1117产生3.3V;开机晶振32.768KHZ工作;
2.按开关
开机电路完成功能;ATX主供电电路工作;ATX产生PG信号;时钟电路工作;CPU/桥/内存/..../工作

纯属猜测,请多多批评

网友:
这样写没有什么意义! 就好比主板不开机的维修步骤 1 查下开机电路 ,更换损坏的元件 触发OK! 那不等于白说?

网友:
对照一下饼大师的贴子,看看与你理解的是否有出处。哪里有不理解的,可以继续提问。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0%D0%2B%CA%B1%D0%F2

网友:
"ATX产生PG信号;时钟电路工作"
ATX产生PG信号还要经过处理吧,才能开启时钟芯片

我最近也在看开启信号,在电路板上不知道怎么跑线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ATXpg和CPU供电芯片PG到南桥后会发给时钟开启信号 然后时钟工作 然后南桥发出复位 说的狠简单 其实不简单 不是每个板子都这样 但大致这些信号都必须要产生

网友:
不知到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检测有无信号,怎么检测?测有无电压?

网友:
要做专业技术人才。要知道最基本的主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