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HP CQ40 的通病!

楼主(2010-05-10):
关于  HP CQ40 的通病,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开机黑屏,接外置花屏,肯定是显卡的问题吧。显卡是ATI的,我想问下大家,成功率是多少,是怎么解决的,是加焊,还是从新值珠,还是换新的,为什么我的成功率很低,但是做别的BGA 几乎是OK的 ,这是为什么,大家给点意见,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难道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ati的显卡 是在是不好做@ 成功率和 nv的比  根本没得比 ! 要不就是我的技术或是 调的温度斜率不对?

网友:
怎么我遇到的大多都是AMD的CPU坏的多,要做桥的反而少呢?难道是人品问题?

网友:
其实A卡 和NV的 都一样没什么不一样的 在仔细点吧

网友:
在做的时候 适度的用下面的加热比上面的温度要高一点

网友:
是啊 A卡真的就那么难做吗 做了几个也没做好 有知道的介绍下经验

网友:
不要再灌水了,哈哈。 9# zhuliangss 。。。。。等待经验分享!!

yzz163 -3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A卡的芯片本身耐高温就不比NV的,A卡芯片常常被吹爆的,现在手上没有返修台,只用土炮做过,成功率不高,很少重做,只加焊。效果还可以。

网友:
其实都一样,我做的成功率差不多

网友:
是不是楼主看错了啊,A卡显卡上面的点显示是外小里大,可是主板上的点完全一致大小啊

网友:
我觉得成功率一样的,AMD的芯片温度稍微要比NV的高几度。

网友:
细心点做,应该没问题的,关键是温度控制好

网友:
肯定是要重新值珠了,把温度重新调一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全程加热时间应当长些。不应追求速度。

网友:
A卡就是T4机器上做的比较多,其他做的比较少

网友:
A卡容易坏。烤久了的话卡就挂了,我一般都是加焊,,把下面预热的温度稍微开高点,时间烤久点,然后再开上部温度。稍微低点,。。时间掌握好,不能太长,。。掌握不好卡就烤坏了,有很多次没掌握好,显卡上都鼓包了,不过装上开机还是正常的,嘿嘿

网友:
A卡,不好做,有同感啊,我用的也是土炮

网友:
哎,不好做啊,ATI的显卡。我都搞坏几个了就一个板子,现在做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
IBM 的 A显卡 我用BGA 加焊都是没有问题,最近就是遇到几台CQ40的 ,用手压住显卡就亮了,加焊不起作用,从新做还是不起作用,换个新的,还是要压住才亮,郁闷死了,3台了 都死在这里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用土炮的,,我也是,无锡的一般OK,有锡的我一般都会废了它。

网友:
A卡,才遇见做过几次,就失败了一次,我觉得掌握好时间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最多只是在下面加热一下,其它的还不敢做。。

网友:
温度不要太高就好了 我这边的BGA做起来都还行。。就是黑胶的一直做不好 纠结

网友:
这种显卡也坏了,我还没修过呢

网友:
我也一样,哎,同感呀。

网友:
进来学习下哦!A卡是比较难搞点 没机器的话!

网友:
我觉得用都是一样的好做,没有什么难做的,BGA机做要好很多

网友:
肯定是温度没控制好

网友:
这个机子还没遇到过,好像很多CQ40都还没过保吧

网友:
莫非又一个V3000吗

网友:
是的,成功率低的原因主要还是温度控制有问题,易爆的让下面的温度高一些就行了

网友:
要是觉得不好做,可以把下加热温度提高点,上加热温度降低下,锡球融化后加热时间调短点测试一下

网友:
ATI的显卡纠结中。刚做了一块R60的ATI X1300的显卡带两个显存的。加焊了一道就短路了

网友:
A卡是有点不好做 仔细点还是可以的

网友:
重新值珠了

网友:
A卡没有N卡好做,同感

网友:
以前吧用土炮加热IBM T4的显卡成功率很高,现在换大炮了加热还不行了,都只能换了,搞得我现在心里都有阴影了

网友:
做这些A卡我一般是下面调高点,要不就是下面加热,上面不加,好像那R32我就这样做,上面一加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