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1求助

楼主(2010-05-10):
刚接到一台T21。。。插上电源。。MAX1632发烫,,换了N个后还是一样,因为第一次修这个机器,不知道几个电压在哪,怎么测量。现在没法下手了。。1632发烫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ADP3421也换过2次了,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3V和5V其中有严重短路,发过MAX1632的帖子,回头找难,自己找找。

网友:
1632发烫是12伏短路,你看看PC卡插槽芯片是不是短路了,一般就是他

网友:
找个图纸看吧哥们

网友:
一定是短路了。把3V5V 滤波电容换掉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