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屏幕偏红

楼主(2010-05-10):
aoc 19寸液晶显示器色彩偏红。型号916SW

按下AUTO按钮的一瞬间,色彩是正常的。灯管测试无发黄的现像.

有谁知道除了是程序出错外,还有没有其它的现像.我是新手。谢谢大家指点..

顺便发上图.帮我看下哪颗是程序芯片.如有这个程序的朋友。给我个。谢谢.

网友:
重新刷写24C

网友:
菜单里恢复默认设置试一下。

网友:
圈住的地方其中有一个MCU,图片看不清芯片型号,自己报上来。
这种偏色问题看看双排线有无损坏,最好的办法是套板来判断是屏本身还是板的问题。

网友:
穷。买了个数码相机。近焦看不清楚。只用视频拍的。

网友:
PM25LV010是程序芯片!

网友:
靠近VGA那地方的24C02是VGA模式存储,25XXX的是MCU,另外的24C02是用户存储器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啊?????发一个给我啦。谢谢

网友:
进工厂模式自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以前修过

网友:
楼主这驱动板和宏基1916一样的哦

网友:
已搞定。。。。。。。。。。。。。。。。。程序问题。。。。拿到有机器的地方刷了下。自已没有烧录器。

谢谢朋友们的帮忙。。。 本想买台 双36针的驱动板。但是太贵了。广州拿货要65还没有货。。。

网友:
靠近VGA那地方的24C02是VGA模式存储,25XXX的是MCU,另外的24C02是用户存储器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向你学习。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牌子的显示器··会造成这样红屏的现象·
  就是程序坏的多啊··
  维修的话·要有个编程器好点··嘎嘎~~

网友:
高手啊 请问现在什么样子的编程器比较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