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0 怪问题

楼主(2010-05-10):
第一次修显卡 大家指导指导 客人说显卡坏了  换其他显卡可以进系统 上这个也可以进系统但还没进完系统显示器就显示无信号主板仍然转动 主板好的  触发主板有显示的时候显存那里有供电 当显示器跳到无显示 无信号的时候供电没了 GPU拔凉拔凉的 拆掉MOS管上面散热片发现DS完全导通了 心想MOS管坏了吧 试图拆下个MOS管测下 谁知道这MOS吹不下来 真的吹不下来 好几个同事都吹 闹铁焊都不行最后终于搞掉下来一个了 是好的 板上锡点也是导通的 心想不弄了  插到主板开机亮了 进系统了  晕 最后那个MOS管都没上 因为MOS管 DD SS GG都连一起的2个2个一排的  好像是2个MOS管当一个再用也没理他了 不知道有没后遗症 还有就是GPU反面也有几个电容完全导通            显卡真的好怪

网友:
场管对地电感肯定对地了。。。拆管。。拆到正常为止

网友:
关键现在好用的 哥哥  我现在就用这显卡亮到现在

网友:
肯定是某个场管或者电容穿了,只能拆到不短为止
现在好的不说明过几天不返修呀

场管吹不下来可以先各个脚加锡后再吹
肯定能下来的

网友:
显卡电源部分短路了开机就会保护,,再说楼主说了开机显卡是可以亮的,电源有短路能点亮吗,看清楚问题再回答!这个卡核心对地阻值本来就很小!

网友:
难道有点进水了 拆开MOS管散热片里面有点湿 吹干就发现 DS导通 难道这个板就这样的? 现在驱动打好了 散热正常 玩游戏也正常 ?

网友:
3相供电,拆其中一相都系可以的,但可能其他相会超负荷运作咯

网友:
GPU开焊了,G92的核心吧
和供电没有关系的

网友:
2个场管并联。不要见怪!

可能是场管空焊了。被你搞了下就好了!
不是显示器不亮了就导致没有供电了。是没有供电了导致不显示了!

网友:
v供电 方面的问题很明显,但是供电不一定就是mos管的问题,跑线一下看下 与你拆下的MOS管相连的线路有什么其他问题 电阻 电容有时候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