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ZX-945GCLM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10):
同行拿来7片相同型号的科脑945的主板,在5分钟之内全部搞定。全是U没供电,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此板型号

      正面图

      测量内存供电,南北桥供电都正常,就是U没电压。

      测量电源管理芯片L6713A 12V电压有,测17脚无5V供电,跑线路通CPU风扇插座下方的1AM管子,查此管一脚接地,一脚接103电阻。103电阻通下面的103和102电阻一边相连,102两边均有5V,不过102一边接的是5VSB代机电压

      测量两个103电阻阻值正常,测量102的时候发现阻值只有几百欧。以前也修过这种板也是同一位置的102电阻坏了,然后更换此电阻。测量到电压如下图

      1AM那5V电压出来了,再测L6713A17脚5V电压有了。

      上U看下跑E0,过U了

      上内存跑7F

       接显示器可以显示,剩下的6片全是直接量那102电阻阻值明显变低,换了全部修复OK

网友:
我最佩服维修的,我只是懂点皮毛,不会跑线路现在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

网友:
能加上文字不能

网友A:
能不能把L6713A的工作条件和好坏的判断说一下?我是初学者,不是很明白!谢谢!

网友B:
电阻变小的··很少遇到·~
  楼主··看来你是走桃花运了·
哈哈··

网友:
厉害  我手头上也有 片一样的  也是没CPU电压  我去试下

网友:
非常不错的图文教学,小弟谢了,学到了一个知识点。

网友:
元器件性能变低了,此问题是CMOS电路问题吗?

网友:
不错,,楼主的思路很明确,,,,呵呵,,应该加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很不错,,支持继续上好贴

网友:
电阻变小的  我高维修多年还真没见过 一般变大  或开路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修板有参考价值,不过电阻阻值变小还真没见过!

网友:
能精确到小电阻     不多了

网友:
17脚是使能脚

网友:
哈哈,跟楼主有缘啊
昨天也接到一个和楼主一样的板子
不过我的是钛硕945的
也是CPU无供电
那我就直接去测102电阻了
可惜是好的
心想没有使能电压也应该是这一路上面是元件有问题了,
就测旁边的Q11,Q15,Q13三个NPN管,
发现Q11和Q13的PN值都不对,
就直接更换后通电一切正常了
在此多谢楼主的维修经验,
顺便发一个备份的BIOS啦
以方便后来者的需求

网友:
学习了,在论坛里真是什么问题都可以遇到

网友:
那电阻很明显就是坏了

网友:
哪来的那些芯片的PDF啊。修起板来都没工夫找图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好啊!

网友:
谢谢LZ,看了此贴,让本人修好一片同样的板。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的经验。。。。。。这种情况还真的不多

网友:
好东西呀,,,,看了只后又可以修好几块主板啦   呵呵。。。谢谢LZ啦,,,

网友C:
晕倒,我手里正好有一块,修了半天,那个1AM在待机时没5V出来,开机后也只有3.3V!到现在还在查!还有,IC的供电脚好像也只有5V左右!还望楼主指点一哈!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2014-12-06):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把L6713A的工作条件和好坏的判断说一下?我是初学者,不是很明白!谢谢!

跟其它型号电源管理IC差不多,也是查主供电VCC ,EN开启,FB反馈,BOOT自举升压,VID识别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变小的··很少遇到·~
  楼主··看来你是走桃花运了·
哈哈··

这里102可能是个5VSB限流和压降保护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倒,我手里正好有一块,修了半天,那个1AM在待机时没5V出来,开机后也只有3.3V!到现在还在查!还有,IC ...

1AM在这里是个NPN型号三极管,CPU供电脚电压只有5V左右有些是正常的具体看型号。

网友:
唉,小电路我都不会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