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灯管问题,菜鸟求助!!!!!!!!@!!!!!! ...
背光灯管问题,菜鸟求助!!!!!!!!@!!!!!!!

楼主(2010-05-10):
前天买的灯管今天到了,带灯架的,一个灯架上有3根灯管,我的显示器是两根的,如果灯架合适的话只茶两根线行不行?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灯架上有3根灯管,用其中两根灯管可以,只要放的下就OK,用两根线就怕电流不平衡而保护。

网友:
3根灯管?2根灯管3根线吧? 是大口的。 着用量根线是行的

网友:
买的时候不要带灯架的就行 了,这样也便宜,换灯管也不是太难。带灯架的有时大小不合适。

网友:
晕啊,灯管是让朋友代买的,带灯架5块1组3根,朋友一口气给买了6组,18根。
这都不说了,我拆开了发现装不上,一量,455MM的。还千叮万嘱昂朋友买445MM的。。。
杯具中的杯具啊。煮好重买了,哎,两次灯管不值钱,快递都快30了。

网友:
现在把下边坏的两根给取出来了,没有合适的灯管,只好空装,拿两根455的插上,只不过灯管放在外边。。。当灯泡先用着

网友A:
你把多灯的改成二灯的就行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