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210 能认硬盘却报硬盘错误 (已解决)

楼主(2010-05-10):
东芝a210   板号 LA-3631p

能认到硬盘,但是报 硬盘错误 :
显示:

error :0200  什么什么 disk 0

而disk0 应对的就是 东芝硬盘 型号,
DISK1 应对的是 东芝DVD

在检测主板信息的时候 显示出来的, 说明可以认到硬盘和光驱 , 但是启动的时候非常非常慢, 一直卡在 东芝logo 上 好半天才 提示 错误。。。。 拔掉硬盘 马上 进入了 PXE 网卡启动, 硬盘放到其他机测,没问题,用其他硬盘放在东芝测,故障依旧, 加焊过 SATA 接口 ,加焊过 SB600 , 还是这样,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也没有此板的图纸

经过检查,SATA 的去向 和有关线路 一个就是 直连 SB600 一个 3.3v 5v 供电 一个 ICS 时钟, 检查3.3 5v 和 ICS 的时钟信号 都没问题, 剩下的还是 SB600  加也加焊过了,由于没有此芯片,所以 只能试着做一次 重植球, 植球后 故障解决了。。。

看来 加焊并不是有效的手段,以后出现类似问题 直接植球,大伙们切记!

已经不报 ERROR 0200 错误了

正常进系统了, 至此维修完毕!!!

我们来看下故障前的 机器吧,  让你们见识下什么叫 “蟑螂门”   别呕吐!

在这里 http://chinafix.com.cn/thread-193736-1-1.html

网友:
不知道到主板认到的硬盘参数对不对。硬盘好的话,可以换个南桥或刷一下BIOS。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换南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可以排除 硬盘问题, 挂在其他机器 完好,还能进入系统选择条
认出来的硬盘 参数都是对的 ,  就是卡在logo  非常久,过了logo 就是 报DISK0 错误,忽略它后继续前进, 光标就像没系统一样一直闪。。。不能进系统

网友:
用3#的话说,先刷BIOS吧~

网友:
我觉得是南桥吧

网友:
换南桥吧,我修过这样的,换南桥好了

网友:
是南桥的问题, 经过重新植球后 故障解决了

网友:
心德,收下。。

网友:
原来是南桥的问题,谢谢楼主

网友:
很明显就是南桥的问题,还折腾了半天

网友:
一般南桥的问题多一些吧。

网友:
额,这种情况加焊着实只是生手做法。。嗯学习了。。。

网友:
SATA硬盘的话四条数据线对地阻值打下就可以确定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个怎么能打 阻值?  据我所知  sata 4 条 数据线正常情况下 都是 无穷大 没有任何阻值 不通的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光驱不认,一开始也是加焊接口,后来直接换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