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油条内存合并成功

楼主(2010-05-10):
放了好长时间的一条512双面ddr内存现代颗粒,软件测试没有问题就是运行系统不定时蓝屏有时玩一天也没事,肯定是内存的问题。最近看内存这个版块知道了一种叫油条的内存,拿来我这个内存发现确实是油条芯片,那刀片把上面一层全部去掉了,发现两面内存有三种芯片,现代芯片7颗,不知名的芯片8颗,RC的芯片一颗,三种颗粒很容易不兼容,就找了个现代的芯片把RC的芯片换掉,然后把不知名的8颗芯片还到一面,现代的颗粒换到一面,插到电脑上运行了一天竟然神奇的好了,第一次搞就成功了,幸亏我的焊工好,挽救了80元钱,在这里感谢论坛、感谢党、感谢人民。

网友:
LZ。。。。能发个图片看看吗????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玩意。。。了解一下,,下次不会被骗。。。

网友:
放了好长时间的一条512双面ddr内存现代颗粒,软件测试没有问题就是运行系统不定时蓝屏有时玩一天也没事,肯定是内存的问题。最近看内存这个版块知道了一种叫油条的内存,拿来我这个内存发现确实是油条芯片,那刀片把 ...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怎么学我说话哦。 感谢党。感谢人民。

网友:
都拿刀刮掉了,就是用黑色油漆把原芯片抹上一层,再统一印上一种品牌的颗粒,印上的字体和刻上的字体一眼就能看出来 2# nikuyuan

网友:
因为要感谢的人不止你一个 3# 安信电器商行

网友:
我购买深圳的内存也像你说的这样。。。但听说那是打磨的。。。你发个图片看看好不???你这个我是没见过的。。。。谢谢

网友:
都刮过了,这个内存根本就没有打磨,直接涂上的一层 6# nikuyuan

网友:
还好还好碰见这样的
我经常碰到打磨过的 表面根本无懈可击
只有看反面才能看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