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N73VM1上诊断卡--

楼主(2010-05-10):
主板加电不开机。上诊断卡出现--。用基地的CPU假负载测 VTT 复位  时钟  PG 都 正常。核 心电压才0.2
这个需要怎么解决。是哪里的原因啊。

网友:
CPU供电明显偏低
查CPU供电芯片的关键引脚,
还有就是测量一下全板的供电,注意上电时序的影响
如果不知道怎么查
请帖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

网友:
上真U 看有没有核心电压输出,没有,查电源IC 的工作条件,正常,更换电源IC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这个:ISL6312
我查上管D脚是12V
下管G脚是12V 这个对不对。
其他的我都用打值卡测了,正常。

网友:
都对! 上真U 试下!假负载不是万能的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请问这个怎么查。我是新手,在网上看了半天也没找到详细的资料。看的头都晕了。麻烦给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