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0-05-10):
我有一杂牌交换机,通电电源灯不亮,拆开电源测得电源电压都正常,。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要全是都正常就灯不亮的话是不是发光二极管坏了

网友:
有些电源板输出的电压还要经过主板上二次转换。
不知道楼主所说电源电压都正常是指哪些

网友:
问题在主板上了,量一下主板上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交换机都5v 3.3v输出 到主板上门降为1.8 2.5 你交换机能用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