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Z32喷墨打印机打不出字

楼主(2010-05-10):
如题,墨盒里彩色有墨水。黑色墨水没有,但软件提示各墨水都是满的。有打印动作,彩色的也打不去字(彩色墨水喷头有墨),请问是什么问题?如果不是墨盒问题。我就想换新的了

网友:
喷头是有墨的麽?  那肯能是墨盒里有空气    放一下在打  试试看

网友(2010-06-09):
堵头了吧 ...

网友:
买台新的等墨水用完了你又去买新的啊?你还是把机子修好装个连供墨水系统总不会比买台新的贵吧,而且解决了以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