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彩虹AM2---520板每次开次都要先插拔内存才能起机, ...
一七彩虹AM2---520板每次开次都要先插拔内存才能起机,求知!!!

楼主(2010-05-10):
一块七彩虹AM2板每次开次都要先插拔内存才能起机,诊断卡路C1,但开机后一切正常。求知!!!

网友:
1不开机的时候跑C1吗?
2 换过内存条没有?
3 内存的宫殿正常吗?

网友:
1是的,不开机是跑C1
2换内存以旧
3内存供电不知道怎么看求教怎么看。

网友:
DDR2的吧? 测内存槽旁边的MOS关的S极,看是不是有1.8V供电,

网友:
一个1。0 ,别一个3。3

网友:
关注,对话继续

网友:
尝试刷新下BIOS 或换条内存

网友:
电源引起的奇怪问题,我已经遇到N台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估计LZ测量位置错了,如果内存供电只有1.0V,这么插内存都点不亮的!
不过我估计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