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东芝M40换灯管后1/3白屏,

楼主(2010-05-10):
先前此机故障是:暗屏...今天订了灯管回来..换后底部有一横白屏..该如何修?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
暗屏

网友:
估计屏下面被你搞破了。。。。。

网友:
屏是绝对没搞破...怎么动屏电路都无反应.

网友:
一定是漏光严重了

网友:
先前我换一条短的灯管上去都无问题,,今天订了一天一样的灯管后就出现底部白屏..

网友:
估计是灯管没有换好,漏光了,再处理一下,只要仔细一点,换灯管还是很容易的,一般情况下换灯管,建议把灯管给抽出来换,这样不会出现漏光

网友:
我不接灯管.单看图像也有一条白屏线..漏光的现象也不是这种的啦!

网友:
屏搞坏了。动到屏上竖起的那排线了。

网友:
楼主 郁闷了撒 屏搞坏了

网友:
前天换的时候也没问题..今天换一样的长的就不行!

网友:
这下楼主捅娄子了,这种现象很可能屏被损伤。

网友:
不行的话就叫客户换屏咯..

网友:
闯祸了吧,换屏吧,没招了

网友:
有可能此屏原来就有问题,碰到你倒霉

网友:
屏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屏一组供电没了,导致一横条都却电压,所以一条横亮线。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屏弄坏了。。。。。。。兄弟。。

网友:
上个图 有图 好判断一点```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还是灯管没有安装好吧

网友:
有可能是屏挂了 你再仔细点检查一下吧

网友:
就是底部一横过是白屏...今天动了一屏线可以正常一次..断电后再看有不行..现在怎么动都没反应..

网友:
明细是屏挂了,没得修了,换屏了。你和客户说,维修站一般也是灯管坏了就判断为屏坏了换屏的,如果在质保期就免费换屏,如果过保了就要收很多银子才可以换的。换灯管就是有风险的。鼓励他换屏。

网友:
应该是屏上的模块缺电压,拿到修专业修屏的地方去,看能不能修好

网友:
看图是屏坏了,肯定碰屏线了!!!

网友:
灯管没有换好,漏光了,再处理一下,只要仔细一点,换灯管还是很容易的,一般情况下换灯管,建议把灯管给抽出来换,这样不会出现漏光

网友:
回楼上:灯管漏光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不接灯管就有一定 屏挂了

网友:
又一个把屏换坏的,大胆,心细,手巧,没得坏

网友:
屏挂, 屏周围的模块坏了,或者是连接模块的屏玻璃的地方被碰裂了,

网友:
换灯管看起来简单 ,我第一次搞了一个晚上,而且还不 怎么好。看看背光纸,散光板有没有放到灯槽位,我有一次就是背光纸,散光板不好放到灯槽搞了很久。这种情况不大好讲,最好先看看背光部分。

网友:
背光或屏坏了

网友:
LZ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屏软线脱焊了!你没办法搞的!如果在广东的发过来!要么报废的了!

网友:
89不離10,邏輯板软线脱焊了,或是邏輯板上模块壞了

网友:
屏弄坏的可能性大,建议换灯管时,直接抽出灯管就可以,不要把屏壳打开,要弄坏或是漏光。

网友:
你修之前不是暗屏吗?没显示吗?所以你也不知道好坏。这种屏我们这里一般是没得修的。
我出个狠招,建议你干脆再把屏搞黑了,说屏坏了,修不好了。要换屏。这应当是比较好的处理方法。

网友:
估计屏幕坏了啊

网友:
普屏有四组供电你看下是不是都到了.估计屏挂了.

网友:
是屏一组横扫描的模块有问题..我用手动哪个模块有点反应..后来怎么动都没反应了..放弃啦!!

网友:
可能是拆的时候把屏搞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屏坏可能性大

网友:
让客户换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楼主还是换屏吧

网友:
用裁剪工具吧 把屏调下分辨率 下面白线调掉就好了
、

网友:
真的屏坏了,换屏吧

网友:
漏光了 肯定是漏光严重下面看上去就很白 灯管换起来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网友:
背光板外面的那个白纸没放平吧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漏光也不这样吧

网友:
屏坏 鉴定完毕 修跟换没什么区别 换吧省事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