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F3600换北桥不显

楼主(2010-05-10):
接手一台同方的F3600本子,是个同行送过来的,一开始是装系统就黑屏,后来同行作了一下北桥就次黑屏不显了,我接过本来一看就是桥没做好,而后从新支球不行,感觉好像北桥让同行做挂了,后换一新北桥,上电第一次亮机,但是从新开机就是黑屏了,电流0。9左右,有时一压电源板接口,能亮机,以为北桥没有做好,就从新加焊一下,还是不行,请教各位会是那里问题呢,各路电压是正常的,工作条件都有了,就是Q2 Q3这两个管子很炀手,不过电压都有了。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理我呀,是不是都没修过这个问题呀

网友:
烫手 就换啦!

网友:
是不是没装好啊  尤其是接口那些地方

网友:
南桥虚了吧,压下开机试试

网友:
换CPU供电的6个电容试试。

网友:
请问楼主那是SIS,ITEL芯片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