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10,两个内存不正常,一定要用单根内存,怪事

楼主(2010-05-10):
用单根内存,一切正常
用两根一模一样的内存,系统是可以进,就是要报错,反应也很慢,是那种超级慢的
内存手头20多根,全部换过,不管哪个插槽,单根都行,两根就不行,开机能开,就是系统不正常,网络连接都跳不过

网友:
你那2条内存都试过了么,单条内存插上下2个槽,怀疑是其中的一条内存有问题

网友:
是混插么?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听说过。学习中。

网友:
遇到过相似的问题,D610一个内存槽不好使,打阻值正常,换了北桥也照旧,PASS了,可惜!

网友:
今天又遇到一台戴尔D410,也是同样问题 ,内存我20多条,都是正常的,在别的机子测试不管怎么混插,完全OK
  在这个D510和D410上 ,就是不能插两根,插一根,不管哪个插槽,都行

怪事了,怪事了

网友:
怀疑是槽的问题

网友:
你那2条内存都试过了么,单条内存插上下2个槽,怀疑是其中的一条内存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内存很多,20多跟,都是正常的

网友:
20多跟里面 ,有一模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在别的机子,都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
遇到过相似的问题,D610一个内存槽不好使,打阻值正常,换了北桥也照旧,PASS了,可惜!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一个槽有问题,症状不同

网友:
先看看BIOS里面是不是锁定内存了     或刷BIOS  试试

网友:
是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吧,呵呵

网友:
笔记本试得少,但我之前亲自试过,在一块865板上,同时买了两根一样型号的内存,结果经常死机,根本原因就是不兼容。

网友:
如果排除了内存和插槽的问题,是不是可以怀疑是北桥的问题。另外,内存供电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一下。比如,供电不足。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

网友:
排除内存供电部分
应该跟BIOS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