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SE二极管问题

楼主(2010-05-10):
刚购的光电MOUSE,但发光
二极管
不发光,如何修呀,要换IC吗?
问题

网友:
刚购的光电MOUSE-------新买的东西如果有故障,完全可以找卖家换,不明白你发此贴的目的???

网友:
刚买的 没有保修的吗

网友A:
是神舟的礼包,因路程有点远,就买了一个新的代替,没事就拆下来,看一下能否修好,只能换主芯片吗

网友:
一个鼠标才多少只件,何必劳师动众.差的鼠标一般是换线可以解决70%以上的问题,因为线是铁芯.

网友:
看看供电有没有 线有没有断 然后才考虑ic

网友A:
MOUSE就是不能移动,其它都正常(左右击,中间键)

网友:
这样的故障,先解决发光管(供电或元件是不是好的,还有见过发光管接反了的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发光管替换,颜色也有关系呢)的问题,一般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LZ一开始不能把其它键能用说清楚,搞到我浪费了表情.哪根本不用考虑,直接换掉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