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DE的疑问,望小俊哥给看看

楼主(2010-05-10):
我咨询一个关于DE的问题,我有一个WD250G的硬盘,有一些坏道,我现在想用DE的数据备份功能把它整盘拷贝到一块ST250G的硬盘里,然后在恢复数据,但是现在数据拷贝了2天,终于倒完了,按理说ST硬盘的数据应该是和WD的数据一样的,但是我在用R-STUDIO扫描ST硬盘后竟然把ST硬盘原来的数据扫描出来了,感觉ST硬盘的数据并没有被覆盖,但是ST前面的数据又是WD硬盘上的数据,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没选择对目标盘吧????

网友:
是啊,如果用DE做了镜像,目标盘应该都给源盘全部覆盖了的。。。。

网友:
这种常识肯定不会搞错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ST硬盘前面部分是WD的,后面部分却还是ST原来的,我是整盘拷贝的,没有搞懂。

网友:
故障盘接PC3000 1端口,备份盘接PC3O00 2端口,重做一遍吧。

网友:
其实如果坏道少的话可以直接拷数据的。。。

网友:
"clean not reading sectors"是否有打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