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31短路

楼主(2010-05-10):
接手一台R31的本子,客户说是因为接了一个19V电源就这样了,拆机检测短路,电源口下方有三个管子短了,拆掉就不短了,但是换上好的就短,而且换上的就烧,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控制角接的芯片短了,会不会是这种问题呢

网友:
找图纸 找到图纸找到这个管子型号报出来 电源口的下方 你的下方 可能就是别人的上方 你这种问法 佛祖可能也不知道

网友:
不好意思,我刚找到图纸

网友:
R31的板子电源口下面那个芯片就是系统供电芯片,会不会是5V3V的负载有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