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解释下ISL6556BCB

楼主(2010-05-10):
麻烦给我看下哪些引角有电压。谢谢。

网友:
你这种问题,不会有人回答的

你直接说故障。每个板子电路不一样,电压不一定一致的,这不是判断故障的依据。

网友:
哦,  我用的别人的号,所以不清楚, 就是CPU没电压,IC是SIL6556BCB,5V进去了,大概有什么故障,麻烦高手说下。

网友:
lz你还是恶补一下基础知识去吧 连这些都不知道 就不要做维修了

网友:
建议搜索IC的PDF资料 ,  耐心地看,  会有收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