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73

楼主(2010-05-10):
有进电3V没出电2.5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CPU复位电压12V也没有
不知道怎么上图
谁有这个言主板的电路图给我一份吧

网友:
没复位?那一些该有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呢?
除了2.5V(内存)没有之外,其他的有没有满足呢?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然后再继续往下查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或是9173坏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产生内存2.5供电的
是产生内存1.25VTT供电的

没有内存供电,一般不是它的问题(除非其输入端严重短路)

网友:
内存电路是一个芯片控制2个MOS管产生的,就在内存槽附近

网友:
AT9173的输入有电3.3V输出没有1.2V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应
换了几个旧的RT9173上去也是没得用
我想是不是别的地放导致AT9173输出没得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