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000528AS CC38硬盘问题 急

楼主(2010-05-10):
ST31000528AS CC38  硬盘在重启后不能进入系统,因为以前不能进入系统反复重启就可以解决,所以先尝试了几次,最后系统在选择正常开机后直接卡住不动, 后来挂为从盘,可以认出分区, 但是都不能读取数据,因为CC38固件问题很多,所以就拿了一个完全一样的ST1TB硬盘,把电路板互换,开机后能听到盘面有一顿顿的录道声,CMOS里不能认盘,另外提示INT 13/02H read error (AX=0101,DL=80)

求解,里面有重要数据,在我这边的恢复数据机构都表示不能开盘取数据

网友:
你这个盘不用开盘就可以把数据取出来的

网友:
应该是固件门阿,你会超级终端的话,用希捷硬盘维修指令修复故障。

网友:
手头上没有com线,刚从网上买了个,到手了再请教各位师傅  如果方便可以留下个联系方式,非常感谢了

网友:
多半固件问题造成,如果数据很重要,不建议你用超级终端自己做。毕竟这个是有丢数据的风险的,再者又是第一次尝试做

网友:
我建议你送到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网友:
com线都到位了.想请教下用希捷硬盘维修指令修复这个硬盘的指令顺序,有人可以列一下吗,或是开远程帮搞一下,可以付报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