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一色 七彩虹7300GT都一症状!!! 敬请赐教!

楼主(2010-05-10):
网吧的一批七彩虹7300GT显卡  全部点不亮  测试大电感都无电压  小电感都有2.1左右电压    请问师傅们一般大电感是GPU主供电吧?   小电感一般是显存主供电吧 ? 显卡一般查哪些电压啊?     求维修思路及解决办法!  在此感谢!  本人是新手  问的不对请谅解   感谢了!

网友:
看看12v短路不短路 ,测量MOS管 ,看电源管理芯片 ,没电压应该比有电压黑屏的好判断故障

网友:
数量多,先发张图片上来,好多人都会帮你分析的,找准一张基楚后,就好修了。这卡有铅的多。

网友:
谢谢  两位热心兄弟的帮助   问下显卡这块有哪些电压要查啊

网友:
行.场.门电路,晶振.核心.显存供电。

网友:
12V肯定没有问题的,测一下驱动极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