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sharp传真机不能发送接收传真,也不能复印?

楼主(2010-05-10):
各位老师们:
今日到朋友公司玩,公司里的传真机不能发送和接收传真,也不能复印.是sharpFO-P920CN,不知如何下手,请老师们帮助。非常感谢!
求助

网友:
这个你要有一定的检查,,可能机器会提示报错,,看它是什么提示,,

网友:
楼上老师您好,传真机能打电话,复印放好纸后,点复印之后,屏幕显示ready to send但纸始终不动,也没听到传真机运作准备复印的声音.搓纸轮也不响.请问老师,我现在该如何下手,我是新手,请老师多多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检查走纸部分,看看是不是进纸传感器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上老师的解答。我连传感器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它一般在什么位置??

网友:
点复印时,屏幕先显示error:wrong key 接着就显示ready to send,然后就没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