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VE不触发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0-05-10):
接一S31S机子,不触发,IO是PC87541,南桥是GBM,945G集显的板子 板号是ED8图纸基地有得下
1,测3,5V正常
2,测45脚供电,29脚ACIN 正常,IO的晶振也起振了,南桥晶振也正常,
3,量第2脚及开关居然没电压,BIOS没有波形,已刷过BIOS,换过PC97551,去了休眠键

没思路了,请教各位师父这个板子如何下手?

R83开路了,图见11楼

网友:
量过主板无短路的地方,客户说之前就是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现在则完全不能了

另一兄弟也是PC97551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368-1-1.html不触发求助

网友:
开机信号是否送到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佬,现在是开关上只有0.9V的电压啊,

网友:
我修这个本得看图纸和 上电时序!   如果没有就先换IO再干南桥  楼主先观望一下 看有高手没  不行都给他干一遍再说

网友:
跑一下触发点的线路,估计是上拉的电压没过来吧。很有可能是某个电阻失效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回复,但此机无上拉,开关直接连PC97551第2脚,从图纸上看有一电容,实际板上没装

网友:
看来真的难搞了。。。南桥干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没有,现在不感乱动,实在没办法也只有明天再试下了

网友:
因R83开路导致LID591#一直为低电位

网友:
就是LID#信号相关的问题。

网友:
是啊,在实际维修中很多时候都会忽略LID#信号,其实不然这个信号直接关系着生死呀

网友:
还是lid 的问题啊

网友:
LZ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
我就怎么不会看图纸呢

网友:
请问LID信号是什么信号,什么作用,由哪里发出,又发到哪里?多谢。

网友:
看整个图纸就明白了,这是LID信号就是开关上的信号,I/O开关脚没电,这样的问题应该很好解决吧!这么费劲才找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本人新手,求助时又不见你这么说,哎.......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