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 754主板求助~!!

楼主(2010-05-10):
开机正常亮 检IDE非常慢 键盘不好使 3灯一起闪 供电正常 对地阻值正常 南北桥在一起的 桥非常热 怎么处理啊 来高手帮帮忙啊~!!!!
主板
求助

网友:
是开机时检测设备那里IDE慢嘛.如果是查查硬盘等设备是否有问题,键不好使就听不白了.查查桥的供电是否正常.
测桥各个测试点是否正常.就能反应是桥的现状的问题

网友:
NF4的桥,损坏基率非常大

网友A:
楼上说的供电和测试点我都测了 都没问题 外设都不插也是很慢的 现在就是键盘不好使 别的问题没有啊
各位兄弟们帮帮忙了 小弟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如果是键盘不好用,请测键盘口的数据和时钟还有供电 如果信号部分有问题,请自己跑跑线应该找得到故障点

网友:
向技术小组说那样,你可以先加焊桥.然后bios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修到过差不多的问题,先用BGA机加热桥,不行的话只有换桥了,桥的可能性非常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