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T41不跑CPU维修思路

楼主(2010-05-10):
本人有一台IBM T41的机器,待机0.03A,待机电压正常,通电后电流跑到0.54~057A后就不动了,各分组供电正常。用示波器打波判断是不跑CPU,上假负载量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打北桥AD线正常。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判断那些影响不跑CPU的因素,比如说北桥或BIOS。

网友:
你量一下BIOS的片选是多少伏

网友:
打一下AD线吧 BIOS坏的还算少

网友:
AD线,HUBLINK总线,LPC总线,寻址是这个顺序吧?不过如果没有腐蚀,T4的板总线是不容易断的

网友:
估计CPU坏了或型号不对,不然电流应该比这大。

网友:
cpu复位都出来了的 ad线 hublink 都应该出来了 现在要看bios的工作条件了

网友:
换个CPU看看啊,还有内存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上真U看看电流,我试过修T40  U的电压正常 CPU_PG  CPU_RST都出来了一样不跑码,换了了北桥才跑到4A 。我是把显卡拆下来后再修!省不少头脑!

网友:
用检测卡跑不跑码啊
不跑码有很多都是bios工作不正常
我一般都是换一个

网友:
那你首先刷个BIOS,如果再不行的话那你就换一个电源管理吧,

网友:
重新刷一下bios试试

网友:
被别人修过的板子就是很难修。

网友:
有点难度 看看ads#信号有没发出

网友:
查下CPU后面的电阻有没有坏,把那个密码U63芯片折下来看下

网友:
不是现在T40的板便宜了吗,时间花多了就划不着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你看看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