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一天没修好的故障

楼主(2010-05-10):
小弟今天遇到了一台明基FP557S显示器,15的屏,故障现象有时开机指示灯亮下就灭,有的时候用一天都没事,这个显示器开着的时候突然间就会关掉,按键板换过,驱动板也换过,现在确定是电源板的问题,听一个朋友说是变压器坏了,所以小弟就先发个帖子确认一下,看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故障呢

网友:
听你说的情况,我怀疑跟电脑电源一样是轻载.

网友:
变压器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加焊下电源板!如果不行,先改个高压条用,其实我怀疑是高压部分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
感觉像虚焊的症状,把电源板全部补焊一遍看情况是否好转。

网友:
我已经把电源板全部加焊过了,出故障的时候我已经测过高压板电压了,忽高忽地,电源板上的电容我已经全部干掉一个不剩

网友:
看看高压包变压器引脚虚焊了没有,我觉得高压的故障多点

网友:
原来是纯平的显示器,首先割开电耗部分焊一个灯泡就知道是不是电源部分了.

网友:
楼上的同志,这个可不是纯平的哈,你的方法个人觉得也不合适,楼主的机器应该是不稳定,这款机器的电源容易虚焊,下点功夫,把电源板都补焊一下,特别是变压器,二极管和电感。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问题了。。。

网友:
你的描述不太清楚,怀疑就测量一下电源板输出。

网友:
正常的时候输出电压12V,不正常的时候电压到7V 9V 12V来回跳变,电容全部换掉了,高压板确定是好的,只有电源板了,如果是电源板问题,需要去修哪个地方呢

网友:
更换电源IC,光耦,TL431试试,如还不行,再仔细查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
老火,换板算了,软故障,以前碰到这问题,我灯管都换了,

网友:
换灯管吧,亮一下就灭一般是灯管或高压板短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