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不工作,北桥供电明显偏低,(故障已解决)答案分享在内```

楼主(2010-05-10):
由于我这里这两天是雷雨天气,所以维修主板较多,但是虽然维修的主板多,没几块搞的定的,心理感到非常的自卑!好了,进入正题,有块微异杂牌主板,图如上,全板已复位,其他各个供电都正常,只有北桥供电明显偏低,才0点6伏,MOS管供电3点3正常,控制电压才两点多伏(偏低)跑控制脚线路,发现直连LM358放大芯片的1脚,该芯片2 和 3脚0点6伏,4和5和6脚零伏,7脚十点5伏,8脚12伏,我代换了这个放大IC,依旧,我断开供电向北桥的MOS管的S极输出脚,则这个MOS管控制高达十点三伏,测MOS管S脚此时电压是3点多伏,请教一下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呢?会不会是北桥坏了呢?还是LM358控制北桥电压的控制芯片的外围电路存在故障呢?                               答: 现在故障解决了,下面我把答案分享一下:首先是北桥供电MOS供电3点3伏,控制极电压明显偏低(2.3 )伏,导致MOS管输出才0.6伏.我查了好久都没查出北桥电压控制IC   LM358的外围元器件,后来在无奈的情况下,我直接飞一根线3点3伏MOS管控制脚,再量MOS管输出,有1.5伏了,   再插显卡,真的不敢相信,我竟然用这么简单的办法把这块板点亮了,窃喜,   在正常的情况下我再次量了MOS管控制IC   LM358的各脚电压,除了第二脚由不正常时的0.6升到了1.5   其它脚上的电压和之前是一样的.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管 有问题撒

网友:
可以找一块一样的板子再测测各点的电压,这种情况北桥坏的系数不是很大哦

网友:
没有这种一摸一样的板啊,CPU供电是正常的(1.3)伏,而且U也会正常发烫啊,应该和CPU供电电路没多大关系吧?

网友:
嘿嘿!和CPU那边无关!S极明显短路了! 看看槽有没有烧香!没有就NB挂

网友:
应该是NB挂掉了

网友:
先恢复原来状况,这种杂板不上显卡不工作的

网友:
把北桥供电管换一下。

网友:
先量一下北桥供电管S极的电阻,看是否短路
另外LM328 的3脚是同向输入端,0.6V的电压明显不正常,即使北桥短路,也不会造成LM38  3脚电压低到0.6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的解答   北桥供电MOS管对地阻值我也打过了,比正常板上要少20欧姆,现在是九十多欧姆,这个上不上显卡跟北桥供电应该也连不上关系吧?北桥供电管早就换了,我这个好象是LM358控制北桥电压的,三脚确实只有0。6伏,那现在到底是北桥坏还是LM358外部电路有问题呢?我该检查哪个脚的外围电路呢?是LM358的3脚吗?

网友:
还有没有人在啊?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哎``自己顶一下

网友:
自己顶一顶先   呵呵```

网友:
LM358的同向端的外围元件应该还是很好找的
两个电阻,一个接地。一个上拉

网友:
先易后难吧 先找运算放大器吧

网友:
LM358没有一个1。5V的电压输入肯定是不对的,旁边有两个电阻,一个上拉,一个接地

网友:
只要北桥不直接对地为O。那就应该可以修的起来地哦。这种稳压加场管的组合很适宜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