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15B笔记本发热

楼主(2010-05-10):
我有一台HP 6315B的
笔记本
电脑,用了二年多了,现在开机能用一段时间,然后CPU的温度就一直到90度以上了,然后就关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换一个CPU能解决吗?
笔记本

网友:
你仔细检查一下CPU风扇有问题没 是不是老化了 或转速不够了 更换个试试

网友:
用了两年的机子散热管的通风口多数是被堵住了,只要风扇还OK清理一下通风口就可以了。

网友:
把风扇清洁一下,改善一下散热

网友:
出现该情况马上清理CPU出风口的尘土,有必要对CPU的风扇换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