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分区问题

楼主(2010-05-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之前呢我有做一个系统备份,然后我有新装了些东西,等我再做备份的时候提示空间不足,就是说之前备份影藏的分区现在必须合并到逻辑分区去,可是我怎么合并不进去,就是说最后两个盘的数据可以不要了把他们合并就行了。我有试过diskgen,还是不行,那位大师帮忙给个办法,谢谢,在线等!!!

网友:
用PQ ,PQ 里面可以,比较直观

网友:
diskgen搞定了,是先吧最后那个隐藏分区格式化因为他也是个主引导分区要转为逻辑分区,之后把他前一个分区和他本身做个删除分区,他们就合并到一起了,然后重新格式化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