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不自检

楼主(2010-05-10):
改下标题,上次是自己测量失误,开机电流0。9A无跳动,大约5秒左右掉电,测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都有,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
加焊 北桥试一下

网友:
更换 I/O 试试

网友:
是什么样的北桥啊。AMD的CPU吗。应该跟北桥有关系

网友:
检查一下sus级电压是否出来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757-1-1.html

网友:
找个图看看,你说的时钟正常是多少

网友:
你说的0.2指的是什么电压 CPU供电吗哪就是你的CPU供电不对了

网友:
他应该是说的待机电压0.2吧

网友:
0.2是复位电压啊,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看

网友:
重点查下南北桥的工作条件,CPU没复位,大部分的与南桥有关系!

网友:
真晕,插上CPU就有复位了,但是还是电流到0。9A不动,5秒左右掉电

网友:
先看看 pci 的复位是不是正常的  不正常 查 南桥 正常 就换个北桥

网友:
MINI PCI-E有复位,CPU也有温度,就是不跑码,而且还掉电

网友:
重点放在北桥和CPU上,

网友:
北桥重新加焊,CPU复位是北桥发出的

网友:
重点放在北桥!先加焊!

网友:
楼主你的意思是复位只有0.2v是吗

网友:
改下标题,上次是自己测量失误,开机电流0。9A无跳动,大约5秒左右掉电,测供电都正常,复位,时钟都有,不知道该怎么修
论坛的专业小组有修笔记本的吗?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北桥虚焊。

网友:
这个应该是BIOS的问题,你刷下BIOS试试,我上次也你差不多,也是HP540的机器,刷了就好了

网友:
先换个U试下,不行的话就要做北桥了

网友:
先 换个U试下,不行就要做北桥了

网友:
CPU只是温热,应该重点查一下BIOS.

网友:
按理由不会掉电了,可能哪个电压没出来或IO有问题

网友:
我今天遇一个HP540的机子,965集成的。电流到0.96不动了,不知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