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0 跑码9798

楼主(2010-05-10):
三星X10 跑码9798 有时候跑码9597 哪位修过的请帮帮忙解答 谢谢
三星

网友:
已经跑过了,该正常的,是被什么硬件损坏挡住,拆了网卡芯片试试

网友:
没用的外设都拆掉在开

网友:
没跑完码 只跑了四个 其他外部设全部拔掉了

网友:
楼主不装内存跑多少啊

网友:
显卡问题。重做显卡。

网友:
楼主是5200显卡吗 是的话就做显卡把

网友:
这个代码见过很多,但修好的不多,建议 你查查时钟部分

网友:
显卡做过N次了 以前做过很多次 每次都是成功的 不装内存跑E1挡 跑E1是正常的

网友:
拆接口芯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