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显存减半呢?

楼主(2010-05-10):
自用一块GF4 MX400 64M的显卡,开机识别为64M时就花屏,有时开机识别成32M时就一切正常,连续使用1天都没有问题。请教大家有没有办法将显存固定识别成32M呢?拆一半显存可以吗(有8颗显存芯片,正反各4颗)?或者刷显卡的BIOS可以吗?谢谢!

网友:
上个图片来看一下

网友:
你可以拆掉左边上面的前后两片

网友:
你用编程器刷出出ROM,用软件改一下频率再刷回。

网友:
多谢楼主提供,非常感谢了。。。。

网友:
把B或C通道的显存数据位短路一个就可以,5200以下可以自动屏蔽一半容量,简单的说就是把显卡上面的小排阻随便短路一组就行

网友:
你用编程器刷出出ROM,用软件改一下频率再刷回。
引用 网友A:

关频率什么事?这块卡只要把上面两颗(背面有的话也拆)显存拆掉旧好了

网友:
楼上说得是正确的方法,

网友:
既然要一半,干脆把上面四颗(正反面)显存都拆了,这样还美观点。

网友:
可以把GPU上面的两颗显存的/CS(片选)脚断开试验下。

网友:
把同一通道的显卡供电给取下!就可断开两个MEM

网友:
拆供电才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拆掉150排阻试机,确定那个显存坏了,拆错了还可以焊上去,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