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61显示logo后掉电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10):
用电池显示logo后掉电,用电源自动开机掉电后开机灯亮,按关机键可以关掉。再按开机还是同样现象
cpu供电加焊过,北桥重做了,还是没有解决

哪位老大解决过这个问题?帮帮忙

网友:
内存供电,内存本身有问题

网友:
看起来机器乱乱的,先把可拆可换而不影响显示的一个一个拆了,最小硬件系统试试

网友:
你先把他搞成裸板载四四 我绝对当机和南桥也有关系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少什么电压 包括a b aux电压

网友:
重做南桥试试撒

网友:
我也怀疑是南桥的问题,这个机器是82801HEM的南桥,手里没这个桥换着试

网友:
X系列在IBM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在CPU的边上。电感上。用风枪吹一下看看。参照以前的X31看一下。还有在加焊一下内存槽。看看。

网友:
修好了,重做的南桥
装起来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怎么不先做南桥呢,很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板是南桥,南桥是不是打过黑胶的?

网友:
南桥边上点了8点黑胶,很容易弄掉
封胶真的管用吗?感觉虚焊的一点也不少呀

网友:
对于这种问题.我感觉先从外围入手.不要急于做桥...实在不行.再做桥.不然故障会扩大化

网友:
当LOGO 多数都是南桥的问题,特别是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