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能用USB鼠标不能用

楼主(2010-05-10):
今天修了一个华硕的笔记本,一开始挡logo。加焊南桥后能进系统,但U盘能用USB鼠标不能用。要不要换南桥?如果不用换能修吗?

网友:
USB鼠标是1.1的,U盘是2.0的,是不是USB1.1不能用?

网友:
先重植看看 不行换

网友:
奇怪,还有这样的问题呀,你换个南桥试下,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二楼说的有这个可能吗,我听说过只认1.1,不认2.0的

网友:
南桥损坏往往是出现认1.1不认2.0,建议楼主检查下插鼠标和U标时,USB的供电电压是否有变化,另外,是否量过USB数据线的二极体值。

碰到过华硕A9000 U口不正常是因为5V转USB5V的芯片故障导致的。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南桥的问题。换个新的好了

谢谢各位!!!!

网友:
USB接口到南橋的線路有可能阻值偏大,我修過。。呵呵。

网友:
你看下 是不是U口那供电的电容掉了撒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哈哈    还真的是南桥的事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