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80G IDE口硬盘问题

楼主(2010-05-10):
现在的情况是排除主板,cpu等配件问题 确定是硬盘问题。
有时候会认不出来,然后就会可能出现蓝屏,不能进系统等情况 而且你可能用上2-3天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认不出来的时候,5v针脚那里大概才零点几v。。。电源也换过几个了
mhdd扫描过全屏 绿块一个都没有。。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求助。。

网友:
硬盘的IDE接口或电源接口脱焊了,补焊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典型的接触不良的故障,电源线,数据线,硬盘接口,电路板等都有可能,楼主仔细检查下

网友:
电源线 数据线 都换过
是不是就是5v那针脱焊了?

网友:
从你的描述看,我没有明白你量测的5v是硬盘那个点的。如果你确定5v没有的话那就好确定位置了。电源接口可以排除因为你说换了几个电源了,再就是硬盘电源接口处仔细观察下,有没有假焊或冷焊现象。用硬的东西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拆下硬盘的电路板清扫一下 估计灰尘多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