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上买的芯片问题有遇到过请进

楼主(2010-05-10):
网购中全新的南桥如nh82801gbm的还有ati 200m的。芯片怎么哪么容易鼓包呀。之前买了很多都不会做了都不会。。。最近真有点背。。做啥都不顺。。。

不知大家这种鼓包的芯片或装上就坏了的芯片如何处理为好。。前提时本人会做bga。

大家说要烤芯片。不知大家是不是都有烤呢。。

网友:
怎么鼓包的?风枪吹得? 还是BGA的?

网友:
是不是把上加热调整了到芯片的距离?
上加热距离芯片稍微远一点就不会鼓包。

网友:
我鼓过一次,是因为温度调的太高,整个加热过程时间偏短。
新芯片放上去后,上加热调50度,预热5分钟。再没有鼓包过。

网友:
哪里卖家卖的?广东珠三角近段时间暴雨,天气潮,从这些地方买的芯片建议进行干燥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干燥有何具体方法。谢谢。放个干燥剂到芯片袋子里面行不。还是把芯片到到bga台上预热5分钟呢

网友:
有条件最好烤一会,先低温预热几分钟为好

网友:
是上下一起预热吗还是单独上面预热呢。要多少度合理。。

网友:
烤24小時再用最好。100度來烤。。。呵呵

网友:
50-80度吧,上下都烤,30分钟就行了~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再做。

网友:
订购芯片在上机之前一定要预热啊 南方很潮的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新桥最好也要烘一下,去掉水分,象ATI 200M的显卡我都是采用下部加热的方法来焊的,在桥上直接加热容易爆芯片

网友:
问一句 我买桥的时候上家说的测试好的 请问是怎么测得 用仪器测得  还是上到板子上面用过 在拆下来卖

网友:
你桥上部的 预热可能 有问题。鼓包一般 都是因为升温太快!受热不均匀,导致的!你可以 贴片导热胶纸~~~会好很多!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一下就行了,芯片哪那么容易就坏的,手工做也没把桥吹鼓过

网友:
这周爆了两个ATI的,IC中间那个地方冒珠了。。。

网友:
我们这边这段时间确实比较潮湿,特潮湿那几天做BGA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简单的预热一下没办法解决问题,最好还是进烤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