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4G U盘量产报错

楼主(2010-05-10):
金士顿4G的U盘 量产都设置好后 点开始就报Find device error   请高手分析下该如何解决

设备名称: [H:]USB Mass Storage Device(Kingston DataTraveler G2 USB Device)
PNP设备ID: VID = 0951 PID = 1624
设备序列号: 001CC0EC3504EA30D0000087
  设备版本: PMAP
  设备类型: 标准USB设备 - USB2.0高速
芯片制造商: phison(群联)
  芯片型号: UP13~UP16
产品制造商: Kingston
  产品型号: DataTraveler G2

网友:
楼主你那里找的量产工具啊。说一下,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
网上有很多啊  百度就可以了

网友:
拆开来,看看主控是什么吧。上次我2233的,都量产错误,不过最终修复了。

网友:
量产工具做什么用啊,请教

网友:
这个肯定是量产工具的版本不对,所以不认U盘

网友:
U盘都不发现不能量产

网友:
你去看看这个贴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943-1-1.html,如果你的主控是2232的,在当中选择2251-32的主控型号,绝对能量产的

网友:
下载2楼的那个压缩文件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拆开看主控,今天我量产了一个宇瞻AH326,用软件测试不准,拆开一看,是up19的,下好工具就好了。

网友:
最好拆开看看主控,有些不准的!

网友:
是呀,要打开看芯片,再找软件量产

网友:
量产工具不对 最好把优盘拆开看下主控  群联的量产工具可以看到以前量产成功使用的软件版本号 百度找下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用这个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