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硬盘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0-05-10):
WD 320G新硬盘,用一键分四区后,安装系统奇慢,后卡死,后用DM1010分区,故障依旧,后尝试PQ8.05,ADD分区,依然如故,后用MHDD检测到坏道,修复后从光驱启动,提示master hard disk S.M.A.R.T.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Rress F1 to resume
按F1后进PE(期间提示 an unexpected error(769) occurred.at line 5709 in d:\srvrtm\base\boot\setup\setup.c.
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进PE依然似蜗牛,光盘,U盘都无法安装,BIOS设置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真是郁闷,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一键分四区,懒惰造成的代价

网友(点评):
我说新硬盘就一键分区 ,那个师傅教你的。

网友:
新盘就有坏道。换去吧。修的话。你有工具吗?

网友:
提示你硬盘有问题,建议你能备份你的有用数据后,有专门的硬盘修复软件修复下看看。比如效率源软件。如果还不行,那你的硬盘就基本挂了,不过这种情况只有专门的数据恢复部门或厂家才可以解决

网友:
硬盘有问题
刚买的话就去换个新的吧..

网友:
有没有其他的硬盘可以换着试,如果另一个硬盘能正常使用那就是新硬盘的问题,如果也不行那应该从主板下手

网友:
先换根串口数据线试试再说吧。

网友:
先换数据线然后再换电源

网友:
硬盘故障,换

网友:
有坏道的地方分个盘直接删除不用试试。

网友:
新盘 就一键4区???    用DM清零来下。。 刷下注引导   再装下看看吧。。。不行你就检测下硬盘好不好。

网友:
现在的新硬盘也老是出问题,真是没辙

网友:
分区表重新写一遍

网友:
分区错乱了把!分了在全部格式化看看

网友:
硬盘清0,重新分区,听听有没敲盘的响声,再不行就去换个硬盘.

网友:
格式化下重新分区看下不行就只能换硬盘了我估计

网友:
新硬盘就这样,换掉算了。你修它做什么,研究技术也要结合实际!~~别把客户的东西当儿戏,出问题他会让你赔的~

网友:
提示master hard disk S.M.A.R.T.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Rress F1 to resume    . c& Q! S6 ?4 q# R7 s

SMART列表出错了啊,硬盘问题

网友:
重新分一下吧!

   不过现在硬盘翻新的,问题多的也不少。

网友:
换根数据线不行的话就是硬盘的分区表在Ghost一键分区的过程中破坏了硬盘的分区表 有硬盘专用的数据恢复软件是可以修复的 不是很专业的最好换硬盘

网友:
修复过也这样的话肯定是没修到要害处,用MHDD反复修复看看,修完还要扫描一次看看是否还有坏道。

网友:
同意版主说的 先清下零吧 然后再重新分区

网友:
没过保就换去吧 是不是没设为活动

网友(2010-06-23):
用dm在分下,不行用mhdd扫描坏道,如果有就修复下。在装下系统

网友:
先修复一下坏道,然后在重新格式化一边,再用 DM 进行分区 。

网友:
硬盘问题,你要用专业的硬盘测试工具才可能测的出来

网友:
硬盘清0试试 再不行只好换硬盘了

网友:
在bios里禁用SMART检测

网友A:
是新盘最好是拿去换一个,不然以后有得你烦。如果过了包换期那就用MHDD修复一下,再重写一下分区表。再装不进还是得返修。

网友(2011-01-26):
既然硬盘是新的 还是直接换了吧

网友:
同意几个楼层的说法,新盘嘛,用代换法确定后就换

网友:
提示master hard disk S.M.A.R.T.status bad backup and replace Rress F1 to resume
可以在bios里禁用SMART检测,建议更换硬盘,禁用了这块盘也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这种问题我已遇见几次了,最好还是换硬盘.

网友:
什么方法也不要用了,去换新的吧,,提示硬盘坏了。。就是处理过能用也不舒心。。

网友:
应该是分区表错乱了

网友:
新硬盘就出现坏道,建议快去换了再说

网友B:
先换个硬盘数据线试下 不行换硬盘了

网友:
新硬盘就有坏道 刚买的话就去换个新的

网友:
硬盘有问题

网友:
现在的硬盘很多都部稳定 你还是换快吧

网友:
分区对了不?

网友:
q j 我是来挣分的。。。。。

网友:
反正也是新的就直接拿回去换不就可以!

网友:
听他们说WD跟一些主板芯片组不是很兼容    你换到其他机器上去试试呢

网友:
用DM的填零工具,先填零,再低格一下,试试。

网友:
物理坏道,暗病

网友:
SMART列表出错了啊!!估计你买的是散装盘,,更甚者是翻新盘,,楼主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