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开机CPU风扇转, 黑屏并有8声短响报警

楼主(2010-05-10):
如题,  测主板电压, 所有电压都正常, miniPCI测试卡 在不插内存时跑码E3就不动了,  插内存时跑码ED就不动,  但两种情型, 上一码都是A0,  而且插不插内存都是8声短响,  大家给点提示, 下一步如何修.

网友:
整个bios先

网友:
做一下显卡看看,应该是显卡报警吧

网友:
我的机器是没有显卡的机器, 难道是北桥坏了  ?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就干显卡

网友:
应该是北桥挂了

网友:
是集成显卡的主板, 要干北桥总得有个说法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