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启动读条时蓝屏重启或死机

楼主(2010-05-10):
机器:945PLD主板、奔腾D-CPU、7300显卡、1.5G内存,seagate 7200r 160G硬盘,windows xp sp2
现象:读条时蓝屏一闪然后自动重启,不停重复(因蓝屏太快,记不下代码)---有几次读条可以过,但硬盘自检扫描时无规律蓝屏重启;
检查过程:
-----检查硬件,拆主板电池 、复位,依旧;
-----安全模式进不了,故障同上;
-----GHOST硬盘中备份还原,依旧;
-----用光盘启动,运行win pe,正常;
-----忘了是什么软件了,检查硬盘错误,报无物理坏区,文件都在,健康状态良好,执行检查硬盘错误并修复动作;
-----从硬盘启动,依旧;
-----用光盘启动,运行win pe,蓝屏,忘记记下代码了;(机器在家里,我周末才回家)
-----用光盘启动,GHOST光盘中的系统,依旧;
-----换另一台电脑的使用中的硬盘,正常;
因来公司上班了,无法继续搞,只能等周末回家再弄了,
下一步准备找个干净安装的光盘,高格C盘后安装干净系统试试;
再不行就低格整个盘,重新分区,再安装干净系统;
以上,请大师们指条路,在线等。

网友:
把硬盘重新分区,再试
换内存试机
如果确定是主板的问题说明南桥控制部分有问题

网友:
低格一下比较好

网友:
我换其它电脑上正在使用的硬盘上来可以正常的哦,这还跟主板或其它硬件有关?
2# 乐天

网友:
内存问题可能性大一点,如果有两条内存,拆一条试试

网友:
硬件检查时这些都试过了,拆内存,换插槽,硬盘换插槽、SATA线,,主板放电,都试过了,
5# best1286

网友:
刚才拿到人家正常使用的电脑上,用我的这个硬盘,正常。晕了、、、、、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你有DISKGEN这个软件的话重写一下引导扇区,再恢复就有可能好了,我是网吧维护的,最近新出的鬼影病毒就有可能造成这个问题,以前都是全盘对刻(恢复无效),现在用了这个方法就简单多了,不过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看下主板有没有电容鼓起来

网友:
硬盘什么接口,SATA还是IDE,在CMOS里不要设置错,如果设置错了也会出现你说的那个现象。或者看看CPU的针脚,看看有没有脏东西,还有颜色,是不是哪个针脚被氧化了。这些都有可能。

网友:
那就换硬盘或者修硬盘。

网友:
更新MBR 不行再看盘上有没有隐藏分区 有 去掉隐藏分区并格式化 还不行就在这个机子上重新分区

网友:
建议换个硬盘试一试我觉得是硬盘导致的

网友:
更换内存检查

网友:
最好用一条内存试机。

网友:
有点像显卡问题啊!@·

网友:
因为你试过硬盘在其他电脑上是正常的,所以,硬盘应该没问题,主板加其他好的硬盘也能正常使用,也说明主板没有问题。头晕了我!
先换内存,再清BIOS,再再换个电源,最后还不行就和别人换个硬盘用吧

网友:
硬件检查时这些都试过了,拆内存,换插槽,硬盘换插槽、SATA线,,主板放电,都试过了
如果你连电源都换过的话

============
那就是主板问题了,可能是兼容问题,换别的品牌内存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主板某些元件酸损坏

网友:
换个硬盘线试试

网友:
重新分区,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内存了,

网友:
。换内存,刷bios。再不行就是主板了!!

网友:
拿去本市最牛的电脑店修了整整两天(我全程跟着),最终也没能搞清是什么问题,我主机内所有的硬件放人家上面都能用,就是自己的东西放一起就不行,最明显的就是CPU了,人家的换上来就能用,我的装上就蓝屏,于是换了个CPU,然后装上我自己的电源,不行,换人家的电源,行了,于是又换了个电源,还是有间歇无规律蓝屏,没办法,电脑店老板说投降,于是就这样拿回来用了。
另外说明一下,我这台机用了快三年了,一直是这些硬件用的,应该不存在兼容问题。

网友:
换内存或换内存槽,不信你用好的硬盘跑WRAR一定不正常

网友:
既然换硬盘就可以的话,还不如直接换硬盘呢?

而且,你可以把现有的硬盘挂到其他的机器上检测一下,
是不是你现有的硬盘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