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网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5-10):
昨天接到一个LENOVO E43笔记本局域网卡硬件在系统里面认不到。
    因为笔记本经较新,网卡芯片找不到同样型号的来代换,问下同仁能不能用其它的型号来代换,
还有就是网卡供电都正常。
也没明显短路,还不能确定是不是网卡的问题。就想找一个来代换试下。
请师傅们指点下。。。

网友:
一般是不能的 时钟有问题 也是抓不到网卡的

网友:
我不知道E43是不是那种要插网线才显示设备的机型

网卡一般都是集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