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在复制文件约一半时出现内存不足

楼主(2010-05-10):
丽台NF 4K8AB主板,用PE盘起动有时出现蓝屏0x000005a,Ghost安装,复制文件出现内存不足。用原系统盘全新安装能装完,但进入Windows后,不能装其它应用程序。请问,是主板出了什么问题,该怎么修?谢谢!
内存条、硬盘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桥或者桥供电。加焊测试一下

网友:
你说的这个故障,我觉得你还是换硬盘试一下再说吧。测着正常,但装完系统后安装程序报错,无法安装,更换硬盘。

网友:
我觉得是内存可能性较大...换个不同频率的内存试试..

网友:
我想如果有两根内存的话,拔掉一根试,如果只有一根,那换根内存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