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跑26后自动断电

楼主(2010-05-10):
一块富士通的865主板,不能正常开机通电,插电源自动开机,而且开机跑码,跳到26就自动断电,再开就通不了电了,要拨掉电源,再插电源又自动通电开,还有一点就是不插P4或者不上CPU供电通电就不会停电。请问大家这是什么问题,从何下手啊。

网友:
换一根内存一试下麻!有可能内存有问题!!

网友:
内存换过一样子,那怕我不插内存,跑到C1也会停电。

网友:
先CMOS放电,把主板清洗一下,或者重新补焊一下,应该可以的。

网友:
而且看现,PWOER开关没有待电电压

网友:
跑PWOER的线路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不行的话也许北桥虚焊了

网友:
小弟不才,我是新手,按照楼主所说的情况判断应该
1: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查下cpu供电情况,场管和IC
2:开机电路上的1117或者74电路或者其他IC。

网友:
怎么没有考虑io芯片啊 ?

网友:
加热CPU供电IC

网友:
不手小四口,就不断电,那就查查CPU供电上下管以及相关芯片。
如果出现短路,电源保护就会出现你说的,插拔一下就又能加电但一会又断电。

网友:
先看主板是否有明显烧件      一般这种情况 、 PS Q3 坏的多

网友:
把CPU装上,上电后立即短接绿线,到了该断电的时候是否有电压缺少
如果没有,则可以先查开机电路,重点是IO

网友:
看来是短路保护了,先找到发热大的元件,是不是热稳定太差。

网友:
晕了,我碰到的一样。换个电池OK.

网友:
开机键无电压,应该查开机键线路,直觉应该开机键线路对地造成开机键无电压,因为开机键对地所以自动开机,也正因为开机键对地所以开机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

网友:
同意17楼的说法,我就碰到过一次这问题,具体主板什么型号忘记了,就是开机排针相连的一个小三极管击串造成的

网友:
上电源第一次自动开机是有的 重点是掉电以后继续触发是否可以启动 如果涛声依旧 重点IO   还有一种 自动触发起来  马上关机 看其是否能关机

网友:
应该是开机的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查开机绿线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