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C65打印机不识别墨盒

楼主(2010-05-10):
epson c65改的连供,但现在有一个洋红墨盒不识别(T0743)。我用解码器进行复位,总变成不绿灯,其它三个墨盒都可以,是芯片坏了吗?还有在换个解码器试试行不行!!请大家给予帮助!
芯片
不识别

网友:
换个墨盒试试,应该是墨盒上的芯片坏了吧

网友:
T0743的墨盒好像是没出解码器吧!

网友:
如果不换芯片,直接换连供会好吧,不会是打印机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我直接换连供,会不会好工,不会是打印机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机器主板问题会全部墨盒不认,接触片卡簧坏会独立的不认墨盒,建议先换练供,这个故障多

网友:
换连供芯片可不可以,
芯片好找不,必须同品牌的连供芯片才行吗

网友:
只要是C65的芯片就可,另接点铜条位置不对也会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