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待机问题。

楼主(2010-05-11):
一台X61 无待机电流,量MAX17003E无3V/5V,无主供电,量BD4176 供电正常,36PIN无23V高压,VCC3SW为3.3v正常,46PIN PWRSHUTDOWN无高电平,挑起BD4176 46PIN, -PWRSHUTDOWN电压正常3.3V , D49中PWRSHUTDOWN正常,MAX17003E 21PIN有20V,正常输出3V、5V。换过BD4176,故障一样,无思路了,请教各位还应该怎么查下去????????

网友:
外部温度检查工作是否正常 是否我温度检查误报

网友:
你量一下其它的电压有没有产生

网友:
回2楼,量LM26 4PIN,5PIN均为3.3v。输出高电平,应该为正常的啊

网友:
回三楼,请教还应量BD4176的什么管脚,BD4176还有哪几个重要的信号会导致-PWRSHUTDOWN被拉低?

网友:
VINT20这个电压出来没啊
这个电压有问题也会没待机的 啊

网友:
VINT20 应为BD4176的37PIN输出吧,如果没有-PWRSHUTDOWN,这一路电压也应该出不来的吧。现在就是不知道-PWRSHUTDOWN,这一路究竟还有什么其他因素导致它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