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的修复

楼主(2010-05-11):
很多按键多是触点因为氧化造成接触不良,或接触不上,一般都是更换。但是换完用久了还是出现问题。还不如修复的耐用。因为机油在里面不容易散发,很好的耐氧化作用!微距不是很好,富士J250照的。
1:用小刀或尖锐的工具在四方封盖和底座之间小心撬开一点缝隙。
2:滴上一滴机油或缝纫机油,让油侵入里面。
3:用力按几下,OK了。
(不知道这贴发这合适吗?不行的麻烦版主移走)

网友:
没人顶你,我来顶,按键氧化是最常见的,换完新的也会氧化

网友:
不用刀,直接滴油进去,也是可以的

网友:
行不行啊,被你这么一搞,说不定就弄坏了。

网友:
楼主还修电蚊拍啊,呵呵

网友:
象楼上说的WD40等一些电位器复活喷剂比这个还快呢,买一瓶又不贵不用撬缝顺开关喷一点按几次就OK了

网友:
我一般用飞利浦油

网友:
我都是小心翼翼的把开关解剖,把那个铜片的氧化层刮掉再装好。不知道楼主的方法能不能去掉氧化层?

网友:
他这个方法是去不了氧化层的啦,他滴油的效果就是润滑了下触发按键的活动面这样以致接触点更容易吻合。

网友:
同意!除非维修费很低不然就应换新的或拆开清理氧化层,只有这样才敢跟客户保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