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硬盘故障。

楼主(2010-05-11):
昨天,接一上门服务 的单子;故障是 不能登录 系统;表现为 系统卡在  输入用户密码 界面;。。。。。。

首先开机,直接进入 安全模式,系统反应很慢;习惯性 打开 WINRAR,然后切换到 分区根目录 查看,有毒!
删除 根目录 的病毒文件后,再进入 系统盘的 关键文件夹,删除 找得到 的病毒文件。。。。。。有很多!从时间来看,病毒应该在 四月十三号 就成功的入侵了系统。

手工删除病毒、处理注册表,将近花了 一个小时;。。。。好了,终于可以 正常进入系统了,又使用 Avast 查杀病毒、清除病毒后,由于系统文件损坏较多,只有从装系统。

光驱损坏?! 还有 U盘可以安装哦。。。。

搞定!!
OH NO ! 运行 Word ,报 "磁盘空间不足,xxxxxxx(这个不记得清楚,汗一个)",上网,OK!还是下个 360 补补吧。。。。安装途中 系统不幸 又重启了;

此时,心中开始 有不祥感觉;于是跟客户商量,将主机 带回店里 维修;

今天返店后,就接着昨天 的未完工作;保险起见,将硬盘 接到 我的主机里。
首先,使用光盘 完全 格式化每一个分区,再接着 安装系统,。。。。。结果与昨天的一样;
接着,又重新 分区、格盘 、安装系统。。。。。。。结果 也是一样;

现在,我怀疑 硬盘 中了 "引导扇区病毒"!

各位,有何高见?!

*********************************************
已解决:
今早返店后,接着昨天未完的维修。启动系统后,直接进入 DM,然后使用 "zero filling driver",实行 对硬盘"充零";这个工作 耗掉了 大半天的时间;
然后,接着分区、格式化安装系统。。。。。。。。硬盘,终于恢复正常。

题外话,请回帖的朋友,仔细看一下贴,然后再回,谢谢!

网友:
硬盘挂了的可能性高,要么就坏道,楼主检测了没?》

网友:
引导扇区病毒;不是可以清一下,再写回吗

网友:
既然拿回来了,1。用dos下MHDD软件或windows下VICTOR~检测有无坏到。
               2。没有坏道,挂从盘,在系统下看能不能格式化这个硬盘用扇区 编辑软件将前几十个扇区填0,有坏道,看坏道是不是很严重,不严重的用MHDD擦看看。
                      3.在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貌似这种情况很少,引导区病毒,,

网友:
LZ,你硬盘会不会是中了鬼影病毒,请看下文

病毒现身
鬼影病毒来势汹汹,最近在全国电脑用户以及网吧大面积爆发,据说感染量已经超过了三万台计算机。该病毒会进行映像劫持、结束杀毒软件进程,下载av终结等多种病毒**用户账号,由于网吧大多使用了驱动级的磁盘保护软件,该病毒在网吧常常会造成系统蓝屏冲突的情况。鬼影病毒最令人感到头疼的并不是其病毒危害本身,而是病毒能够修改主引导分区(MBR),在运行操作系统前就对自己进行加载,导致几乎所有的杀毒软件都失效。而一般格式化和GHOST重新安装系统并不会涉及到MBR,所以简单的系统恢复并不能清除病毒。
病毒的加载
虽然鬼影病毒貌似比较可怕,但只要我们了解到该病毒驻留计算机的方式就可以轻松应对这种病毒了。我们知道,计算机启动时,当BIOS完成自检后,系统会将硬盘MBR区域的代码读入内存,并将系统控制权交给操作系统。之后,Windows XP等NT内核的操作系统会通过调用ntldr文件来启动操作系统。由于计算机感染鬼影病毒后,会通过驱动方式绕过Windows的保护核心来进驻MBR,所以必定每次启动时病毒代码就会被计算机读入内存并运行,并且在系统读取ntldr的时候加载到系统中。进入系统后,由于找不到病毒文件和进程,所以查杀起来有些困难。它会篡改IE首页、下载各种盗号木马、结束杀毒软件进程,而自身却隐藏的无影无踪。
轻松消灭鬼影病毒
普通用户或者网吧网管,在系统感染病毒后,往往会使用格式化C盘并且用GHOST恢复镜像的方式来重装系统。而这些操作并不会清除MBR主引导记录,也就是说这种方法并不能清楚病毒,所以要清除病毒,必须要从清除MBR着手。
1、使用安装程序重装时
使用Windows XP安装程序重装系统之前,需要在纯DOS状态下运行fdisk/mbr命令,该命令用以清楚C盘分区已有的MBR主引导记录。运行后,再用安装程序安装Windows即可,Windows安装程序会重新写入MBR引导记录。
2、使用GHOST恢复系统
虽然ghost并不会写入MBR主引导分区,但是我们可以采用第三方分区工具来为C盘重新写入MBR。例如使用PartitionMagic软件时,在软件界面中找到C盘,右击c盘,选择“进阶”设为“作用”即可。这样PartitionMagic就会重写C盘MBR,完成后就可以使用GHOST恢复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