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南桥、CPU的供电已经OK?

楼主(2010-05-11):
今天修复一昂达945GZM全板无复位。先测各各电压,发现CPU没供电。测IC引脚,各关键都正常唯引脚ICPG没发出。就跑了PG线路。当跑线路的时候,得知线路上仅有一电阻被磕掉,此电阻一端接IC ISL6321的PG引脚。一端接ATX的红5V。手上没有线路图只好找了一个103电阻接上。然后加电测试,主板跑码点亮并进系统一切正常。我想的问就是当VRMPG正常用的时候是那些元件通过那些渠道来告诉南桥CPU的供电已经OK。些板的IO是W83627DHG。当时客户催的急也没把IC拆下跑VRM下面是否有线路通向SB。知道的朋友希望给小弟说明一下。附带图纸最好。小弟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
就是你耳熟能详的cpu power goog信号 告诉南桥 所有工作电压已经产生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发给南桥的信号应该是VRMPG或者VTTPWGD信号